电路板铺地的话,是不是不需要连接地线了?

楼主(2013-05-08):
电路板铺地的话,是不是不需要连接地线了???

网友A:
铺地可以是一直地线连接办法. 设计得好的铺地可以替代大部分地线连接
但即使铺地全部把地线连接了, 地线作为检查, 还得当一个 "工序" 来端正对待.

网友B:
那这所谓的地线岂不是成为孤岛了

网友C: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你铺完铜之后要检查一下,有时会有因为规则间距设置出现普通不连续的,需要手动连接一下。

网友D:
地线一般不用先去连接 布完信号线 电源线后  在空白的位置打孔连接地线 然后铺地 这样大部分的地会被连接起来  但是有少部分的地没有连接成功,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是:1 在没有连接的地附近打地孔 2因为铺地安全间距的影响 可能导致地不能被铺地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你手工调整下,让其和附近的地连起来,或者打地孔

网友E:
铺铜虽然把地线都连起来了,但是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不合理,比如地线太细、地平面被割裂等的问题,还是需要检查铺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