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ATMEGA128的IO口少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现在我们做一款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做的不需要那么多的IO输出,现在需要用到引脚多了,发现IO不够用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些输出用于LED输出,每个LED都要单独的可以控制,并且LED可以同时都亮。这样的话,用译码器肯定不行,我现在考虑着用锁存器,感觉也不行。大家有没有建议,最好不要换芯片,对了,atmega128的有没有144引脚的?

网友A:
IO 扩展,教科书上就有很多办法
锁存器可行 74HC374, 74HC573
通过串口扩展也可行。74HC595,74HC164

网友B:
可不可以动态点亮LED

网友C:
用HC595吧,可以扫描,君不见,LED屏,比如小点的,128*64,8192个LED,每个都可以单独显示的哦亲,里面就用的HC595扫描的

网友C:
单色LED屏的接口,一般就9个IO就可以了,我最多驱动过256*64,16384个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HC595吧,可以扫描,君不见,LED屏,比如小点的,128*64,8192个LED,每个都可以单独显示的哦亲,里面就 ...

我也建议用595 。动态扫,亮度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建议用595 。动态扫,亮度是个大问题。

但是我的SPI已经用到其他的模块上了,咋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SPI已经用到其他的模块上了,咋办?

595不需要SPI,模拟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NXP M3系列  LPC1788    可以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建议用595 。动态扫,亮度是个大问题。

亮度还是很可以的,你可以看看各个商店门口的广告条屏,大白天,甚至大阳光下,都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595不需要SPI,模拟驱动就可以了...

哦,原来是这样,74ACQ573SJ这款新片做锁存是不是可以,比一般的锁存好吗?

网友G:
为什么用简单的锁存器呢?74ACQ573SJ这些简单的锁存器要占用很多引脚来做数据输入和片选,用595就只需要MCU提供3条线,可以用串联方式一路扩展下去,我的一个制作里用了20个595,扩展出160个独立控制的输出端口,MCU只需要用MEGA8

595里面有一个移位寄存器和一个8位锁存器,从功能上说也比74ACQ573SJ这些简单的锁存器要划算,芯片大小都一样,占用电路版面积相同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还差多少个IO口,如果差的数量不多的话,用的比较多的是按键和LED灯复用的,对亮度没多大的影响。

网友I:
输出 74hc595
输入 74hc165

网友J:
ATMEGA1281,懒人的做法,IO充裕

网友K:
可以考虑试下PCF8574

网友L:
595吧,我就用一个串口控制了96*32个led,是个室内led广告屏!

网友M:
595 pcf8574还有其他很多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