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能iap升级程序

楼主(2013-05-08):
我想让stm32f051用I2C接收代码自编程,但是
stm32f051没有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这个函数SCB->VTOR 和这个寄存器.那有什么办法把程序编译到指定的起始地址呢?

网友A(2014-04-29):
不知你是否搞出来,搞出来的话说下方法啊。。。

网友B:
第一,SCB->VTOR是用来指定当前复位向量表的位置,这是Cortex-M3内核里的寄存器,而Cortex-M0没有该寄存器。

第二,F0做IAP的过程,如下图,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