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采集速度与精度 求解答,谢谢

楼主:
我是用的stm32f103rct的mcu做的简单的视频采集,发现对于画面比较鲜艳的地方,噪声很大,而其他地方噪声相对较少,不知道有没好的解决方法?
另外,我想问下你们说的速度与精度是不是采集频率还采样时间的关系,是不是将采样时间从1.5周期变到13.5个周期,会不会采集的噪声会小点呢?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2013-05-08):
将采样时间从1.5周期变到13.5个周期,个人觉得采集的噪声会小点。

但说实话,这么泛泛而谈意思不大。因为LZ根本没说信号的特征这类的信息。

网友B:
STM32的精度不可能提高的太多,要提高只能在分辨率上想办法,提高分辨率间接提高精度,但是这是由一个度的,跟你的要采样的外部信号的频率、CPU的处理速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采样时间从1.5周期变到13.5个周期,个人觉得采集的噪声会小点。

但说实话,这么泛泛而谈意思不大。因为L ...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弄,不是很懂.
我采集的是模拟视频信号,用的是1881的行场分离芯片,采集的是行信号,奇场、偶场好像在采集的时候是没有分开的

楼主:
采集方式:双ADC慢速交替,18Mhz采样频率,13.5采样周期,出来的效果图如下:

这是一张色卡,对于比较素的颜色,噪声很少,而对于鲜艳的地方噪声很大,而且在同一种颜色的区域,相邻的点颜色明显不一样

网友A:
LZ可以把信号源波形贴出来,要看信号源的上升、下降斜率是不是快,这样能估计出STM32的AD采样这样的信号能否来得及

网友C:
用stm32f103rct的mcu来做视频采集,stm32f1的ADC最快是1MHz,你采集的视频分辨率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