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芯片与触摸屏的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2013-05-08):
触摸屏控制芯片如  T S C 2 046或者  ADS 7846,去驱动800*600分辨率的触摸屏,和驱动1024*768分辨率的触摸屏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A:
没什么大关系,能用。

网友B:
12位AD模式下支持4096分辨率 够你用不?
只要不超过最大值,怎么用都可以..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也是按采样点来驱动的吧,看你的芯片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