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PTC在卷闸门电机的保护应用

楼主(2013-05-08):
卷闸门是现代工厂、商铺广泛应用的门,不但可以自动升降、手动开关,还可以远距离遥控操作。这种门的核心是控制小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功能。是小电机驱动的,这种卷闸门不仅常常遇到被卡住不动、还会因电压不稳、高温、高湿等原因使小电机堵转、过载而烧坏。所以小电机必须设计保护电路以确保其可靠性和稳定性。小电机保护的方法多种多样,以前常常应用双金属温控器做保护,小电机线圈温度升高电路就断开,温度降低电路再接通,如果没有切断电源,电机会继续通电工作,时间稍长就会上小电机。而现在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多应用铝线或铜包铝线,当出现电机过载、赌转时温度的升高比双金属温控器感应的温度升高更快,有可能卷闸门电机已经烧毁而温控器还没有保护动作,就是说双金属温控器动作太慢,还没有来得及保护,卷闸门小电机就已烧毁。鉴于此,我们建议应用WHPTC做卷闸门小电机的保护是最佳的选择。

WHPTC又叫自恢复保险丝,是深圳市万瑞和公司的专利产品,对高于设计的温度和电流同时具有保护限制的作用,其感测温度和电流变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双金属温控器。当卷闸门小电机被卡死或温度、电流高于设计的温度和电流时,WHPTC会立即启动保护,以限制卷闸门电机的电流,达到保护目的,只有当切断电源或故障修复后,WHPTC自动恢复,不断电是不会恢复的,这就解决了温度降低而重复工作烧坏电机的潜在危险问题、同时又准确保护了卷闸门电机及系统设备。这种应用WHPTC的方案比目前其他方法都好,只要一个元件,串联于卷闸门小电机的线圈或电源线上即可。具体应用要求可到网站WHPTC.COM查看。

网友A(2013-06-07):
电机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丝还是选用泰科电子(瑞侃)的稳定可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