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源供电24V时电压会上升

楼主(2013-05-08):
在主电路加大功率时,直流稳压源供电24V的输出电压会上升,求大神指导~~

楼主:
我自己感觉像是从主电路往直流稳压源反方向输送功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谁能知道楼主的“主电路”是什么?

网友C:
这就要分析了。
电源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知道楼主的“主电路”是什么?

您好,我们这个电路情况是这样子的:主电路是Buck电路,其中直流稳压源是给控制芯片供电24V的,本来要用反激变换器的,现在先用稳压源替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这个电路情况是这样子的:主电路是Buck电路,其中直流稳压源是给控制芯片供电24V的,本来要用 ...

控制芯片不会往直流稳压源“反方向输送功率”,如果发生“反方向输送功率”,也一定是从你的Buck电路驱动部分倒灌控制芯片的。
没有原理图,不大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不会往直流稳压源“反方向输送功率”,如果发生“反方向输送功率”,也一定是从你的Buck电路驱动 ...

您好,我把电路的驱动电路图片上传上来了,请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电路的驱动电路图片上传上来了,请指导。

右边那两根伸出到图外的线,想必是控制“主电路”的了?
“主电路”没有,你让我说什么?

网友B:
这个8脚芯片IXDD614,没有查到,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D:
可能是倒灌的。

网友D:
614坏了会倒灌。

网友E:
倒灌?…这个词怪怪地!…首先24v是稳压的!驱动是用电设备!只能说明你的电源很烂!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