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BGA49 pinch0.65mm,请问能否via是打到焊盘上还是怎样

楼主(2013-05-08):
via, vi, pi, pad, AD
1 via   用多大的drill,多大的焊盘,
2 是选择盘上孔,还是打在pad中间。

楼主:
谢谢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别打在焊盘上  会引起漏锡  BGA焊接的时候容易虚焊
利用软件的fanout功能扇出  是最好的选择

孔在焊盘上会使用树脂塞孔,比较贵, 谢谢您的提点

网友B:
你是要做封装吗?这个应该是贴片的吧,所以不需要打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封装吗?这个应该是贴片的吧,所以不需要打孔啊

是做封装,我现在不知道焊盘选用多大的?
vfbga49焊盘现在我选的是0.25mm的circle。
钻孔选的是 VIA14CIR6,
如果fanout pin to via 距离=6.2mil。这样的距离不知道安全不?
需不需要用盲埋孔啊?
钻孔小于8mil,板厂会多收多少钱啊?

楼主:
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C:
球径做0.25焊盘
过孔打中间,线径5mil 过孔打8/12

谢谢您,高手
给出了板厂常用的,能做的最小尺寸,大家都可以参考,另外VIA TO PAD 有些板厂要控制到8mil,6mil的废品率比较高

网友C:
这个尺寸板厂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径做0.25焊盘
过孔打中间,线径5mil 过孔打8/12

了解       8  /12的孔加不加 花焊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