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08):
这两个二极管是串口下载电路上的,两个二极管分别叫什么,买的时候怎么说?

网友A:
就是发光二极管啊LED

网友B:
不清楚  抱歉 !

网友C:
原理图不全,不确定。但我认为是一红外收发对管。 TL发射管,RL接收管。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箭头方向向外,显示用的。所以是普通发光二极管。用来显示数据发送和接收。一般可以用两个红色¢3mm。

网友F:
只是一个显示用的,在串口收发数据的时候led会快速闪烁

网友G:
普通发光二极管而已。一个表示发送,一个表示接收

网友H:
同一种管,区别不大

网友I:
老板,把你这所有种类的二极管都给我来一个。你就这样说。

网友J:
就是普通LED,作数据发送、接收指示用

网友K:
老板给我来两斤发光二极管。
这样说就可以了。

网友L:
神仙才知道买啥:贴片?插件?颜色?说不定封装画错了也有可能

网友M:
表示不知道

网友N:
图太不全了,应该是显示串口通讯的,就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候,会闪烁,这个一般是直插封装的普通二极管,没什么可注意的吧。

网友O:
一个局部原理图让人怎么说呀 标号是名字是可以自己起的

网友P: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嗯哼!…

网友Q:
同一规格发光二极管,不同颜色,用以表示不同功能

网友R:
楼主  把电路图传的全面点呗

网友S:
这是个谜

网友T:
串口下载电路,这两个led应该是指示灯,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对应的led会闪烁

网友U: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

网友V:
呵呵,2个二极管是指示接收和发送的。。
买什么样的就看你自己的板子用什么的了。插件的话,就买3mm的子弹头LED,,,贴片的话,就看你自己的封装了。

网友W:
不都是发光二极管吗,不过就是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