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如何输出时钟驱动3.3V的电平?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A:
觉得可以用时钟驱动芯片了,找一些能变电平的时钟驱动芯片,配置好输入和输出电压。只是意见,也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1、200Mhz的信号,可以走单端的吗?一般都是差分电平,或者特殊电平,很少是cmos或者TTL。
2、3.3V的IO的VIH最小是2.0V,与2.5V之间还有500mV的余量,可以直接驱动吗? 这要看芯片具体手册,一般来讲没有问题。
以前做的系统,是用2.5V的芯片驱动3.3V 的fpga,没有问题。
   另外,现在很多电平转换芯片,实际上就是一三极管,延迟很小,可以查查maxim的产品

网友D(2013-07-07):
引用 网友C:
1、200Mhz的信号,可以走单端的吗?一般都是差分电平,或者特殊电平,很少是cmos或者TTL。
2、3.3V的IO的VI ...

美信是有很多电平转换芯片,但是貌似延迟再小也有个几纳秒,楼主时钟是200M,也就是周期5ns,如果用电平转换芯片不就是相当于延时了1-2个周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