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跑飞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我们有一款产品用28027,作了几百也没问题,今天客户返回一个主程序不运行的(中断程序运行)板子,重新烧写一遍相同程序后主程序运行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代码被修改了,FLASH被干扰了

楼主:
看来只有这种可能,但这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呢?电源是开关电源24--7.5V,再用7805转到5v,然后再用LM117-3.3转成3.3,应该足够可靠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在第一次烧写时就有问题而被忽视了。

网友C: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很可能是软件缺陷. 主程序不工作, 为什么看门狗不叫呢

楼主:
其实我也很奇怪,这个程序有软件看门狗,但是dsp并没有复位从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很可能是软件缺陷. 主程序不工作, 为什么看门狗不叫呢

其实我也很奇怪,这个程序有软件看门狗,但是dsp并没有复位从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被修改了,FLASH被干扰了

JTAG引脚被干扰,还是其它部分被干扰

网友E:
1、有可能出厂前程序根本没有烧进去;
2、程序有问题软狗不一定能复位的,最好整个硬件复位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可能出厂前程序根本没有烧进去;
2、程序有问题软狗不一定能复位的,最好整个硬件复位狗~~~ ...

如果出厂前没少进去,中断程序应该不会运行,如果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其它的都没发生过这种事,头疼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很奇怪,这个程序有软件看门狗,但是dsp并没有复位从新运行

即使复位了  能有明显现象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