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高手,关于电压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各位高手,求助啊,我用GWINSTEK公司型号为GPS-2303C的电压源给我的板子供电,我把输出电压调成5V,电流调到中间位置,然后接上板子,打开供电开关,我发现电压源上的示数变成了2.1V,电流变成了0.23A,我用电压表测板子里的供电电压,发现就是二点多,我十分不解这是为什么,求高手帮我解答,多谢

网友A:
GPS-2303C的电压源有问题啊 ,测量下输出

网友B:
我把输出电压调成5V,电流调到中间位置

估计你没弄好限流
调节电流大多是正负短路,调旋钮,指针或者读数 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你这个情况明显是电流不够 拉低了电压

把稳压源 电流调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2303C的电压源有问题啊 ,测量下输出

还真不是电压源的问题,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输出电压调成5V,电流调到中间位置

估计你没弄好限流

版版你好,还记得我上次发帖说我TVS管烧了那帖子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611&extra=
我看大家建议让我拿掉TVS,之后再换个同样的,可我换上同样的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帖子所出现的情况,电压源的输出肯定是被新换上的TVS抑制了,我再次拿下新换的TVS,电压源输出一切正常,这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求版主大哥帮我想想办法,多谢

网友B:
你换的TVS 型号是什么?

网友C:
3楼正解,可能是你的稳压源的电流没有调好

网友D:
限流,拉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TVS 型号是什么?

已经解决了,谢谢斑竹,不过还得继续提问,我之前帖子说的电路板有吱声,我已经确定了来自一个电感,也就是下图里,挨着单片机,圆形的那个L2,上面写着151的那个,请问斑竹我该如何消除吱声,目前我板子供电正常,经过33063之后电压很稳定为5V,我是否应该更换这个电感? 这个吱声会不会在之后的使用中有什么影响呢?还请赐教,多谢。

原理图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拉低电压

已经解决了,多谢,不过还请版主帮我看看电感发嘶声的问题,如9楼所示,不胜感激

网友B:
电感饱和了, 试试换电感

网友B:
图中是100uH 你实际用的是150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是100uH 你实际用的是150uH

好的,多谢了,我去换个试试看:D

网友E:
示波器看一下吧,有声音一般是振荡出了20K以内的频率了,电容电感调一个基本都OK.甚至换个同型号的器件都有可能会改善.

网友F:
之 声,有可能是PWM 在调节过程中出现的。

PWM 进入人耳范围内

PWM 在人耳范围外,但是PWM 以人耳范围内的频率在波动

网友G:
你的问题真多!…不爱独立思考!这样下去:不会进步地!…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真多!…不爱独立思考!这样下去:不会进步地!…哼!

错了,自己走容易走弯路,多向别人学习,这样进步才会快

网友G:
没看到你思维的迹象…就象幼稚园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是电压源的问题,是板子的问题

这样可能就是板子有短路,导致班子电源的5v和地之间的电阻减小,从而造成电压减小,电流增大的情况!建议测一下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看看是不是9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你思维的迹象…就象幼稚园的!

比如对于电路板发出响声,对于我这么个对电源电路一点都不懂的人来说,怎么去思考呢?我是去撕了板子?还是烤了板子?您知道的多,我知道的少,对于这门技术来说,我就是幼儿园的,那我还不能茁壮成长了啊?论坛也有潜规则吗?要想学得会,得跟师傅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可能就是板子有短路,导致班子电源的5v和地之间的电阻减小,从而造成电压减小,电流增大的情况!建议 ...

多谢指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还需要慢慢修炼。

网友G:
哈哈!…看把你急得!…话也多!…开关电源异常时:会出现“哒哒”声响!原因是负载过重!或开关功率管吸收回路元件损坏!“咝咝”声响:原因是(楼上巳说明)开关频率低于20khz、已进入人们听觉范围。       输出电压值是否正常?负载有无过流或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