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何M8的GPIO不需要配置时钟

楼主(2013-05-08):
以前学习M3,GPIO的配置时要配置相应的外设时钟.现在学习M8,却发现这里面的GPIO不需要配置时钟的.突然感觉很奇怪,为何M3的要配置而M8的不用呢?M3里面又为何要配置GPIO的时钟呢?这两种情况有何区别?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TM8的GPIO不需要配置时钟,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 GPIO耗电不大,不需要配置时钟对于用户来说用起来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的GPIO不需要配置时钟,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 GPIO耗电不大,不需要配置时钟对于用户来说用起来简单、省 ...

可是STM32的GPIO为何要使用时钟呢?以前用的51单片机IO口也不用时钟的。像timer、SPI、USART之类的外设需要时钟可以理解,但为何GPIO也要用时钟?

网友A:
STM32的GPIO为何要使用时钟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ARM芯片的普遍特点,当然也适用于STM32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有没有了解其中深意的高手啊,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