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引起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3-05-08):
接了一按键,上拉5v接了10K电阻,对地接了104的电容,连续按按键单片机复位,NRST脚有个低电平的尖峰脉冲。去掉104电容就好了为什么啊,不知道原因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设计上有一定问题,比如PCB的布线。

网友B:
是在原来的板子上飞线接的么?应该是飞线的时候焊接不合适有短路吧

网友C:
为什么要加104,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