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SP430接口资源最丰富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A:
有SPI就行,再外挂芯片就行了,有SPI的网络芯片,串口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PI就行,再外挂芯片就行了,有SPI的网络芯片,串口WIFI模块

意思是基本有串口和SPI,自己就能通过外扩芯片做成网口,WIFI,等各种模块?

网友B:
找官方选型表看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基本有串口和SPI,自己就能通过外扩芯片做成网口,WIFI,等各种模块? ...

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要考虑到单片机的容量和速度,最好用32位的单片机,即使是电脑的CPU,不也是外扩的网卡、无线网卡……貌似现在还没有一款单片机能集成这些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要考虑到单片机的容量和速度,最好用32位的单片机,即使是电脑的CPU,不也是外扩的网 ...

有的CORTEX集成了以太网模块,但是还没见过有集成WIFI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