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5-08):
单片机烧写程序时,刷写不进去。然后去补焊,好了几块,还剩几块刷写不进去。测试电流很大,有**十毫安。
是不是焊接焊坏了?

网友A(2013-07-23):
电流很大有可能有短路哦。

网友B:
如果焊接时罗铁温度过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之前我在一家公司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焊接时间长,温度过高。。

网友D:
烙铁漏电么?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