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153s能不能做掉电数据保护

楼主(2013-05-08):
义隆单片机153s能不能做掉电数据保护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外部就加个大电容其他什么都不加,可不可以做到呢

网友A:
长期保存不可能,如果几分钟内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加EEROM也便宜,如果是仿的,就2毛多钱吧

网友C:
推荐一款我们的国内芯片JZ1502,完全兼容153外加EEPROM

网友D:
要是外加eeprom的话 都可以做吧   那这样的话就很多单片机可以完成任务哦

网友E:
只加电容,RAM数据可保持10小时以上。已经很多在电压力锅上做了。。
目前我们的芯片应该是最简单的掉电保持了。

网友F:
掉电数据保护跟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需要大电容加掉电检测,不是特别可靠!电容的容量会收到温度、寿命等限制!检测到掉电到开始保存数据,是程序设计的关键!

网友C:
我说的是这颗芯片除普通IO口外还集成了EEPROM功能在里面

网友G:
JZ1502是什么东西,google,百度都没有。

网友H:
JZ1502可能是自定型号吧?可能不想让你直接找代理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