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模块电源输出电容选择有什么规律?

楼主(2013-05-08):
模块电源输出电容选择有什么规律?

网友A:
电解电容容量越大,ESR是越小,对减小纹波是有好处的。但ESL是大了。容量太大了,电容的自谐振频率贬低,超过自谐振频率的话就体现为感性了,反而不好,所以容量要适中,不是越大越好。对于高频滤波,需要并小电容。

网友A:
并联多个电容是没问题。如果你指示灯闪是因为负载变动太快导致输出电压波动,而不是功率不够的话,加大电容是可以提高电源的动态响应(电压变化变小,但回复时间会变长),较小输出变动。但如果是功率不够的话,那就不行。音频功放经常会有很大的峰值功率,电源功率不够也有可能的。

网友B:
2楼3楼相加,差不多了

网友C:
感谢二楼和三楼的解答:handshake

模块电源输出接电容还需要关注模块电源的容性负载,部可以超过模块电源的容性负载,另外钽电容的ESR太小,每次开机瞬间相当于对电源输出进行短路,所以要尽量少用钽电容。
模块电源输出滤波选择电容,要大容量和小容量的配合使用,这样滤波的带宽会变大,同时电容的设计要注意先滤低频干扰,再滤高频干扰。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大电流输出接大容量电容,小电流输出接小容量电容。。。。。

网友F:
电容的作用就是降纹波处噪吸收干扰,如果产品都能满足了,为什么还要接大电容呢,我也没有发现有人说输出电容接得多接得大系统就更可靠地说法!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稍微算下就更好了,比如负载大小,负责电流,纹波系数等。

网友H:
与负载电流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