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电阻问题

楼主(2013-05-08):
电阻应该怎么选

楼主:
MOS管是PMOS
FDS4435

网友A:
干什么的

楼主:
电源和电池切换的

网友B:
这图标注得两支电阻都是RES2。
上面电阻可以短路,下面电阻可以开路,就是说,两支电阻都可以不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取值。
P沟MOS管在门极为负2.7V时即充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