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设计仿真了个滤波器,但实际做出的东西差很多

楼主(2013-05-08):
主要是阻带防卫度,曲线下降斜率远不如仿真曲线来的陡......求解

网友A:
要“求解”,总得知道你的滤波器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是不是?

网友B:
你这都不用看,100%的原因是线圈Q值不够

楼主:
对...可是我的电感值和电容值都是调对了的,插损也大....频率300k

网友A:
电感值和电容值仅决定中心频率,Q值才决定“曲线下降斜率”。

网友C:
实际的跟理论的有差距很正常.
线圈, 电阻, 磁芯, 电容等杂散因素都不是能仿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