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负反馈电阻?我看不懂了。。。

楼主:
上次看模电书遇到一个问题,纠结了好久。最后在这里发问得到了解决,感谢帮助过我的lgz2006、百川、mcu5i51、t.jm等等大神。
这次又遇到问题了,思考了一整天还没想通,所以又来提问了。

------------------------------------------------分割线-----------------------------------------------------

我的想法是:
当共模输入信号Uic增大时,Ue增大是没错,但是它应该和Uic同步增大的才对啊?就是说Ube始终保持不变才对啊?为什么又减小了呢?
各位高屋建瓴,请点化。。。

楼主(2013-05-08):
引用 网友A:
“但是它应该和Uic同步增大的才对啊?就是说Ube始终保持不变才对啊?”
Ue不是和Uic“同步”增大的,而是比 ...

谢谢版主!
“Ue的增大比Uic的增大略小一点点”,原因是什么呢?与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有关吗?还是。。。

网友A:
“但是它应该和Uic同步增大的才对啊?就是说Ube始终保持不变才对啊?”
Ue不是和Uic“同步”增大的,而是比Uic的增大略小一点点,所以两管的发射结压降Ube会增加一点点。Ube的增加,恰使两管发射极电流在Re上的压降增加加上新的Ube增加恰等于Uic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它应该和Uic同步增大的才对啊?就是说Ube始终保持不变才对啊?”
Ue不是和Uic“同步”增大的,而是比 ...

就是说,ΔUic = ΔUe + ΔUbe,当ΔUic为正时,ΔUe和ΔUbe都为正,只是ΔUbe很小,这和三极管输入特性(Ube增大时,Ib随之增大)有关,对吧?(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您看书中的表述,“ΔUbe方向与ΔUe 相反”,分明是在说,当ΔUe为正时,ΔUbe为负啊。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ΔUic = ΔUe + ΔUbe,当ΔUic为正时,ΔUe和ΔUbe都为正,只是ΔUbe很小,这和三极管输入特性 ...

原文确实表达得有些模糊。
原文将几个假想状态混在一起说了,所以才会有“ΔUbe方向与ΔUe 相反”这样的话。实际原作者头脑中的ΔUe是Ube没有变化时的。
“ΔUic = ΔUe + ΔUbe,当ΔUic为正时,ΔUe和ΔUbe都为正,只是ΔUbe很小”,完全正确。这是输入信号变化之前和变化之后两个状态的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确实表达得有些模糊。
原文将几个假想状态混在一起说了,所以才会有“ΔUbe方向与ΔUe 相反”这样的 ...

哦。。。我在琢磨您的话。
我觉得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两个三极管的射极电流都流入了Re,所以Uic变化的时候,Ue的变化更大,因此导致Ube向相反方向变化。但是这样好像又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你这个文字说明,则完全没有必要,完全就是废话,因为这个电路,同发射极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没有任何区 ...

谢谢VLC。原文中假设电路参数理想对称,共模放大倍数Ac=0。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长尾式差放的射极电阻Re(即共模负反馈电阻)对共模信号的抑制作用,(妈呀好拗口!),详细过程见原图的解释。我的疑惑在于“ΔUbe方向与ΔUe 相反”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你这个文字说明,则完全没有必要,完全就是废话,因为这个电路,同发射极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没有任何区 ...

您说的“带有射极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我明白,它是依靠两个电阻分压来固定基极电位,在这个前提下才有负反馈的。但是这个电路中,基极电位并不固定,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C:
楼主猜猜,这上面这11点,至少有(?)个是胡扯地?

网友D:
六楼有个性!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