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8字的段式液晶要占用几个I/O口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没有小数点的话,最少5+7=12,还要看具体段式液晶的情况

网友B:
5*8=40个点
4个COM,4*10=40,-->4+10=14PIN
3个COM,3*14= 42,-->3+14=17PIN
2个COM,...
1个COM...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驱动,想做到4com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为4COM的必须1/3b才有好的显示效果。
建议3com 1/2bias这样的效果显示起来才好。

1/3的偏压,单片机直接IO口难做到,1/2就可以,高电平,低电平,中间电平,IO为输入状!

网友D:
4个com 1/3偏压,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可以直接模拟出偏压,不过LCD的电压要比MCU电压低,每个IO要用两个电阻。
比如6个8带小数点,4个com 1/3偏压,3V的LCD, 一共20个IO,40个电阻。。。。

楼主:
为什么51单片机上的1062液晶只要了11个I/O口啊,段式液晶要这么多,还有到底是12还是20啊

网友E:
先弄清楚段式液晶和1602液晶的区别

网友F:
最少的话,就是不显示小数点12个,显示小数点13个,用动态扫描
只要整个程序没有ms级以上的延时或

网友G:
14点即可,用我家1/2偏压的芯片,双核心单片机,有一个内核专门来做显示,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H:
按字面理解的话就是5+8个,因为8个做引脚,5个com脚,用用动态扫描就成如果你的单片机不想干别的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