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38的启动代码问题

楼主(2013-05-08):
就是想知道编译器怎么知道编写的启动代码是启动代码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启动代码可以再系统复位后,第一时间得到执行?实在不明白,还请大家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A:
拿MDK 举例 ,启动代码是汇编文件,汇编中  ENTRY 标识为 入口,编译的时候就将其编译到 启动地址位置

网友B:
arm里面一般是
(1)连接脚本里面指定,
(2)keil或ads中也可以直接通过--entry链接参数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