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时序约束之INPUT_DELAY详解

楼主(2013-05-08):
    最近听Altera的FAE说:“以后Altera器件会慢慢转变为只支持TimeQuest时序分析工具”。虽然TimeQuest已经出来很久,但始终没有仔细研究过,不过现在有动力了。
  时序约束主要是为了满足器件稳定工作在我们需要的工作频率,而是否满足工作频率又取决于Setup Slack是否大于零。在FPGA内部我们所需要设置时序约束就是Fmax大于Clock Frequency,但当FPGA连接外部ASSP时我们就需从板级去考虑时序。
  假定我们现在有个系统从ASSP输出至FPGA的同步工作系统,那么整个板子是否正常工作又如何判断?如何去约束FPGA?在一个板子上,ASSP管脚至FPGA IO脚的长度已经确定,ASSP管脚的参数也已经确定,但是还有一处是会变化的,那就是FPGA IO口至内部寄存器的时间及时钟至内部寄存器的时间是可以变化,对应设置就是Assignment Editor的Input Delay from Pin to Input Register设置。有人会说既然Assignment Editor可以完成约束,为什么我们还需要TimeQuest呢?从我个人观点上看,一是TimeQuest简单,只需要设置Input Delay参数;二是有助于我们从板级系统考虑时序,符合我们的思维模式。
  先从下面两幅图看起:

图1
Launch Edge:REG1数据发送边沿;
Latch Edge:REG2数据锁存边沿;

图2
Tclk1:时钟clk至ASSP时钟脚的延迟;
Tclk2ext:时钟clk至FPGA时钟IO的延迟;
Tdata_PCB:数据在PCB走线上的延迟;
CL:负载电容;
Tco:ASSP参数;
  简单点说,如果要FPGA能正常接收数据,那就需要在Latch Edge到达Reg2之前,ASSP的输出就已经到达Reg2的D数据口,并且至少已经稳定Tsu,这就是我们所说建立时间裕量,即Setup Slack。从图2可以知道,FPGA可以通过调整参数Tdataint和Tclk2int来满足Tsu,前提是需要知道数据(从ASSP输出),及时钟到达FPGA的时间,这两个时间都是相对于OSC的时钟边沿决定,还有如我所说,这个两个参数在PCB上都为固定值,所以它们可以用一个INPUT DELAY参数表达,表达式如下:

图3
  也就是在Lanuch Edge发送出去后,数据经过Tdata_PCB + Tcl + Tclk1 + Tco到达FPGA IO,而Latch Edge发送出去经过Tclk2ext到达FPGA时钟IO,
INPUT DELAY = Tdata_PCB + Tcl + Tclk1 + Tco - Tclk2ext
  把ASSP,OSC和FPGA看成一个整体,则“Tclk2ext”可以认为是减少了Reg2的Tsu,而“Tclk1”加大了Reg1的Tco,该系统稳定工作的条件需要满足条件:
Tdata_PCB + Tcl + Tclk1 + Tco + Tdataint +(Tsu - Tclk2ext - Tclk2int)<= Period_OSC
  当我们设置完INPUT DELAY参数后,剩余工作就可以交由QuartusII工具完成,当然也可以自己在Chip Planner布局布线,后者都是在不得以情况下进行。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啊

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