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源晶振能接几个IC?

楼主(2013-05-08):
请高手指教,一个有源晶振最多能接几个IC,我打算接4个但还不想加缓冲,不知道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A:
有源晶振的驱动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手头的这个, 资料称最大输出能达 15mA, 这都超过 8 个LS ttl 门了.
应该问题不大, 具体还得看你的 IC 的情况

网友A:
有源晶振的驱动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手头的这个, 资料称最大输出能达 15mA, 这都超过 十个LS ttl 门了.
应该问题不大, 具体还得看你的 IC 的情况

网友B:
5个没问题。反正这东西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