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两个小建议

楼主(2013-05-08):
论坛@的功能虽然很好,但总觉得不好用,我有两个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1、群发的功能,比如@全部好友,就用不到我一个一个选了
2、ID号自动匹配,比如我只记得一个好友名字的前几位,只要输入前几位就可以在提示栏中找到他了
@21小跑堂

网友A:
建议第二条我觉得很好。第一条还是算了吧,全部好友被@会惹人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第二条我觉得很好。第一条还是算了吧,全部好友被@会惹人烦的

怎么会呢,每个人也就被@了一次而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每个人也就被@了一次而已啊。

如果每个人都@全部好友,会收到很多提醒~~

楼主:
怎么小跑堂也不来表个态
让我好结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小跑堂也不来表个态
让我好结贴啊

;P偶是故意滴~ (*^__^*) 嘻嘻~

第一个提议同意dirtwillfly 的说法
第二个提议已经转给相关技术人员了:loveliness:

网友C(2013-06-10):
查看新帖时,每次都是同一个帖子几个不同的回复都在列表上,
同一个帖能不能只把最新的一次回复的帖子列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看新帖时,每次都是同一个帖子几个不同的回复都在列表上,
同一个帖能不能只把最新的一次回复的帖子列出 ...

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最后一个帖子不一定是最有技术含量的,
如果只显示最后一个回复,60秒自动刷新时很多帖子都会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