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8560使用 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3-05-08):
TI 芯片 DAC8560 怎么使用 程序不会写

网友A:
看看官网上的例程     模仿例程写一些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实在不行   找找FAE   他们应该能够给你一点帮助   这个相信你   可以搞定他

网友B:
可以查一下这DAC8560的数据手册,根据数据手册的时序来结合一些历程,来遍程序应该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