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串口发送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8):
库函数里的发送函数是void USART_SendData  ( USART_TypeDef *  USARTx, uint16_t  Data  ),我要发送一个8位的16进制数0x0E,用USART_SendData  ( USART1, 0x0E )发送,接收到的数为什么不是0x0E,而且若循环发送5个8进制数据的话,接收到的只有3个数,这3个数和我发送的数也不一样,感觉应该是波特率或者时钟设计上的问题,不知怎么差错,请知道原因的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不同造成的。
可以自发自收试一下,如果自发自收OK,那基本可以确定是波特率不同造成的

网友B:
发送端口和接收端口的波特率必须要匹配   这样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上位机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发数据;
5个数变3个数,明显是上下位机的波特率不匹配;
把上下位的的波特率改成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