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数据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8):
一般在做音视频的时候用到的数据格式是多大的?以音频为例存储的pcm码为16位的格式,在中间编码和解码的时候会扩展成32位的计算吗?貌似做mdct和量化等操作时所用的量化以及cos表都是用8位的定点小数或者整数,有谁能详细说说音频和视频编解码的时候数据位宽的变化 吗?先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音频的位宽一般情况下只会减小不会增大吧

网友B:
不同的音频编解码需要的位宽不同,8bit 16bit都有,但视频编解码一般都使用8bit位宽

网友:
见过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