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主从式通讯偶尔连接不上

楼主(2013-05-08):
问各位高手一个关于can通讯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上位机使用pci7841放在计算机上作为主机,下面用ti的28035dsp作为从机来做一主多从的主从式轮询查询信息,以前一直都是连接的5台以下的从机,通讯正常,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通过监控通讯源码,发现是最后一台总接收到一帧所有位都为显性位,即为0,此后所有从机重复发送数据,按照原理,若一条线路发生错误,只有那一条会自动从发,为什么我检测到的是所有线路都重发,这样造成总线拥挤,通常这样要1两分钟才能恢复正常。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倒蛮棘手.
所有位都是显性. 我估计是板子有问题.
我想这个包应该让所以的节点都收到了. 于是作为总线错误处理了. 应该是被动响应
我觉得应该从最后那个 10 号 CPU 那端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波形. 看看是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半是硬件问题。
把需要并机的板子全部并上,测量一下RX->TX端的电阻,在120R附近。并机数量不固定时,需要相应调整并联电阻,要求总并联电阻在120R附近。
我试过,100欧姆--500欧姆,比较稳定(仅供参考)。

网友C:
从机不要120电阻

网友D:
有点难度

楼主(2013-06-21):
引用 网友C:
从机不要120电阻

我们在主机端已经并了120欧电阻,从机没有并电阻,发生这个问题后,我曾经在从机最高id那一台并120欧电阻,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倒蛮棘手.
所有位都是显性. 我估计是板子有问题.
我想这个包应该让所以的节点都收到了. 于是作为 ...

应该不是个别板子的问题,好像跟id有关,之前做的实验是把那个有问题的板子换个较小的id就有可以正常运行了,最近查到些资料,说可能是匹配电阻电容的问题,还在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不要120电阻

之前是没要,从机,在主机端有120欧电阻,有这个问题

网友E(2013-09-04):
CAN为什么用主从方式,她本来就是一种无主从总线,这样是不是白白增加了软件的复杂度?如有不对,见谅,请教,请教。

网友F(2014-08-21):
我也觉得主从轮询方式会降低总线的有效带宽

网友G:
估计问题出在链接距离与波特率上,你调整下这个,或许就OK樂,还有,不要使用轮训,而是中断方式。

网友H:
可能是你的总线拓扑有问题,并不是把canh canl接好就行,也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