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28M35闪灯例程。

楼主(2013-05-08):
用的是F28M35的板子(光板,无金手指插槽),烧的是controlSUITE提供的原版blinky例程(即LED闪灯),无改动。
板子用USB和电脑连接,另外有一个5V电源供电。
烧进去之后,显示程序在运行(for循环里面的delay的值在变,在循环)。LED是低电平点亮,观察相应寄存器位值,显示不变,为低,即使刚刚经过一个置高的语句。
利用电压表测量GPIO电位,为高。故LED灯始终不亮。

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求答疑解惑,或指出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比如:系统给的例程的配置不对...板子上的一些拨码或者跳线没连之类的
谢谢了。

网友A:
仿真进行中,寄存器值是看不出来的,点暂停后就可以看到当前的值了,或者设置断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进行中,寄存器值是看不出来的,点暂停后就可以看到当前的值了,或者设置断点也行. ...

嗯,已经设置过断点,也暂停过,寄存器位都是不变的,都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已经设置过断点,也暂停过,寄存器位都是不变的,都是低电平。

程序真的下载进去了吗?你先去掉延时程序,然后直接点亮LED试试看.

网友A:
如果直接点亮没问题,那就是delay的问题了,要不然就是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B:
你可能只在软仿真下运行吧   软件上看看有没有需要设置到硬仿真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点亮没问题,那就是delay的问题了,要不然就是没有下载成功

直接点亮也是不行的。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我CCS的界面上,显示程序在for循环里面不断循环,实际上也没下载到芯片里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点亮也是不行的。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我CCS的界面上,显示程序在for循环里面不断循环,实际上也没下载 ...

嗯,是的,如果真的下载了,那直接点亮就简单的一句指令肯定不会执行错误的.

网友A:
刚入手就用简单的一句指令,点亮.不用加延时什么的,其实循环不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只在软仿真下运行吧   软件上看看有没有需要设置到硬仿真的地方

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设置的是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这个是软仿真么?
如果是的话,选用哪个仿真器是硬仿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设置的是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这个是软仿真么?
如果是的 ...

你用的那个软件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看着是仿真器100仿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那个软件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看着是仿真器100仿真器啊

我用的是CCS5.3 芯片是F28M35  据说这块芯片自己在板子上就集成了一个上面的XDS100v2 仿真器,所以才用它的。

那么这么说来,问题就变成用哪个仿真器才是硬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CS5.3 芯片是F28M35  据说这块芯片自己在板子上就集成了一个上面的XDS100v2 仿真器,所以才用它 ...

看来他把仿真器集成到了开发板上   这样的话  你如果装了xds100驱动  用usb连接上之后  在软件上
然后在菜单栏  debug里面选择connect  确保开发板被连接上   这时候单步运行  全速运行都可以使用了
直接点全速运行看看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直接烧写flash   烧进去   拔掉仿真器   直供电运行  再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他把仿真器集成到了开发板上   这样的话  你如果装了xds100驱动  用usb连接上之后  在软件上
然后在 ...

点Run->connect target或者Reset CPU,显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7ed"。随后Resume运行,灯还是不亮的。

网友C:
电阻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太大了吧。

板子是TI的原板,电阻只有680.
anyway,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是TI的原板,电阻只有680.
anyway,谢谢你的回复~!

:handshake

网友D:
没用过这高级的

楼主:
自己来结帖。
答案是:F28M35是双核的芯片,C28的启动时靠M3发送IPC指令来启动的,没有M3的工程根本跑不了,所以要烧写两个工程。

网友E:
楼主比较牛啊,这样的问题只有亲自去试试的才知道的,我这都是雾里看花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