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28单片机接收数据总是乱码,求教

楼主(2013-05-08):
用128单片机接收GPS模块的数据,在GSM串口工具上显示接收数据时总是乱码,接收数据不正确,什么情况啊?

网友A:
1 串口工具设置HEX显示模式
2 各种其他原因,没有代码没有原理图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协议不知道有没有遵守   这个很重要

网友B:
你降低波特率看看   会不会是波特率过大的原因

网友C:
显示乱码和通讯配置有关 比如波特率 校验方式 显示方式 楼主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实际的时间周期  ,代码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