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一个半桥开关电源的愚蠢问题

楼主(2013-05-08):
在学半桥开关电源时,遇到一个关于整流部分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下面这两个图有什么不同啊,第二幅图的L1有什么用处

网友A:
我是为了赚点积分才答的: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为了赚点积分才答的:抑制共模干扰。

再问大神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半桥开关电源电路一般都是直接对220v进行整流滤波,能不能先用变压器变压了再整流滤波啊?这样好像不用耐压值很高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B:
这是开关电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大神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半桥开关电源电路一般都是直接对220v进行整流滤波,能不能先用变压器变 ...

先用变压器降压再整流滤波,当然可以。不但整流二极管可以用耐压较低的,开关电源中功率开关管等也可以用耐压较低的。
不过,这个变压器可是又大又重,价格可能比整个开关电源还高,太不划算。所以在功率器件耐压达到可以在220V直接整流滤波情况下工作之后,再也没有人这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变压器降压再整流滤波,当然可以。不但整流二极管可以用耐压较低的,开关电源中功率开关管等也可以用 ...

非常感谢,懂了,谢谢

网友D:
一个被隔离,一个未被隔离,l的作用是共模滤波

网友E:
哈!…变压器与滤波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个被隔离,一个未被隔离,l的作用是共模滤波

正解。。。。。。。。

网友G: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啊。

网友H:
π型滤波器

网友I(2013-06-08):
开关电源要用变压器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再问大神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半桥开关电源电路一般都是直接对220v进行整流滤波,能不能先用变压器变 ...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类,每一种的设计方法都不一样的,那就要看你设计电路之前,想一下你的用途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之后在来决定它的画法

网友K:
图1就像很多书电子教科书上讲的,降压整流滤波稳压,这种就是以前的线性电源。此变压器为工频变压器,很大很笨重的那种,效率也不高。
想想为什么要用开关电源的,现在都在追求小型化,可以说变压器尺寸与开关频率成反比。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要用变压器么?

高频变压器肯定是要的

网友L:
这2个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前一个,变压器供电的全桥整流,开关电源上面看不到,也只流行于开关电源没普及时代。优点很多,缺点就是体积大,效率稍低,关键还贵。
后一个,在开关电源的供电输入端采用,目的就是去掉因为开关电源产生的骚扰信号耦合到电网,解决开关电源电网的EMI污染指标必须采用。

网友M:
体积小效率高才是趋势

网友I(2024-11-11):
第一幅图是先通过变压器变压后再整流
第二幅是先滤波后整流。
L1是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