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定时器溢出标志

楼主(2013-05-08):
请教各位兄弟,我刚接触STM32F103, 想用TIM2做一个200ms的定时,在计数器溢出的时候应该有个标志位啊,怎么没有找到,是用状态寄存器TIMx-SR 中的 UIF , 更新中断标记吗?

我不需要产生中断,只需要溢出时有个标志,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应该设置为输出比较模式里的Toggle?到了计数器设定值,TIM2的设定通道CHx电平会自动翻转,标志位应该是状态寄存器的CCxOF。
我也才学一个月,个人判断,坐等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