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似结构设计的功率分析仪专利,大家怎么看?

楼主:
做电机测试的,对电流分流器应该很熟悉,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大量程或小量程的电流分流器配置在设备上。通常作为功率分析仪的一个配件。不过,就是这个简单的不起眼的分流器,也可以创新。螺旋分流设计听过吗?上周在泰克春季创新论坛上看到他们推出的最新功率分析仪PA4000中就有用到,这可是人泰克的专利技术,很NB的说。
论坛上专门请教了泰克的专家,为何螺旋结构设计要优于其他公司普遍采用的并联技术?专家认为螺旋结构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杂散电感(最佳的高频性能),也提供了高过载能力和提高热稳定性。这在今天大动态范围输入的功率转换技术下,提供了高精度,高稳定性测量。
另外,我还注意到貌似PA4000带宽一般(DC-1MHz),但其他指标和配置还不错——0.04%的电压电流精度、标配30A/1A双分流器、最高峰值因素10。。。。。另外,每条输入通道都标配包括一个1 A分流器和一个30A分流器,一台仪器测量从几mW到几kW的功率。可以有1-4个通道选择,一个通道基本配置下的起价是8.4w,四通道要保修条款也是泰克一贯的至少3年。
附件是从他们FAE那儿考的这款产品的资料,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款产品,与竞争厂家相比如何?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产品手册

网友A(2013-05-08):
这不能称为螺旋绕法,应该称为双螺旋绕法,确实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寄生电感。
大概80年前就有了,比泰克公司的历史要长得多。
另一种减少寄生电感的作法,是重复折叠。
不过,双螺旋绕法用在shunt上,可能是最近的事。

网友B:
PA4000是泰克收购沃尔泰克/Voltech的首款产品,从此功率分析仪市场将只有Voltech的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4000是泰克收购沃尔泰克/Voltech的首款产品,从此功率分析仪市场将只有Voltech的传说。 ...

据说有采用原来Voltech的六通道PM6000的部分技术,没有上手用过,希望能像他们说的那样给力。

网友C:
不会吧,沃尔泰克退市?!他们的功率分析仪很牛叉的,前东家就买了楼上说的PM6000(0.02的精度和10M带宽,最多可以实现6通道)。泰克为嘛不首先推高端的6通道产品呢?貌似6通道目前横河和沃尔泰克做得不错,1-4通道的产品竞争太激烈了,国内也有很多厂家在做。

网友D:
TEK收购voltech,能1+1>2吗?他们宣传的功率分析仪+ 示波器 = 完整的测试方案,不知道有无具体的优势体现

网友E:
深圳的泰克论坛看过他们的PA4000拆解机,个人觉得他最大的好处是双分流器。其他厂家都是客户选择大量程或小量程的电流分流器配置在设备上。例如你可以选择30A 和1A 的分流器,但如果需要测试产品的功率范围很大,例如从几十瓦到几十千瓦,就会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选30A 分流器,开关电源功率小于6.6KW可以直接输入;但待机功耗测试电流是mA级别的,本身30A分流器最小电流测试精度不足。如果选1A 分流器,测试待机功耗mA级电流没有问题,但是只能测试功率440W 左右的设备。泰克公司提供的双电流分流器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深圳的泰克论坛看过他们的PA4000拆解机,个人觉得他最大的好处是双分流器。其他厂家都是客户选择大量程或小 ...

楼上说的双电流分流器在PA4000中具体是如何实现的,能讲明白点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双电流分流器在PA4000中具体是如何实现的,能讲明白点不?

用一张图最能回答你的问题。例如30A 和1A 分流器你可以选择,如图:

网友G(2013-06-08):
此事必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