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llaris LaunchPad培训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5-08):
1、第三课第一讲http://edu.21ic.com/Video/study/vid/87

中讲的好神秘的bit-mask操作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位操作时,想改变那位,就跟1异或

2、实验中用到的那个StellariaLaunchPadWorkBook文件

在哪可以下载?

3、@21小跑堂 怎么二姨家的视频没TI官网的清晰?

网友A:
是与或者或

网友B:
1, 如果你说的是指软件上的位与操作,那么这里讲的不是这个。Cortex-M内核增加了一个BIT BANDING功能,所有的外设寄存器和存储器的每一个BIT位都对应到一个独特的32位地址上,对这个32位地址的操作,会在硬件上映射到某个独特的位上去。如果我讲的不清楚,你可以去看看cortex-m3,m4手册,应该都提了这事。也就是说,通过BIT BANDING,你的位操作是真正的在硬件上的位操作,不会对任何其他位有影响。视频中用到的API,是为你使用BIT BANDING这个功能做了简化。你只需告诉API你要修改的位,这个API自会去调用BIT BANDING的相应操作。

2, 所有视频相关文档和软件的下载,都在视频介绍页面的右下角,仔细找找

3, 2姨家的视频和官网是同一个,我也想知道2姨家怎么这么不清楚捏:o

网友:
凑合看吧,大体还是能看到的。

网友C:
播放窗口的问题

网友D:
没有吧?看着没事呀

网友D:
楼主用别的浏览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