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质量

楼主(2013-05-08):
本人在钽电容的实际应用中发现,如果一颗钽电容被装反,有的厂家的钽电容很快就短路并把电压拉低,反复几次钽电容就坏了。但有的厂家要用很长时间才出现钽电容两端电压被拉低,而且能得复很多次。我想问一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这两种钽电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哪一种质量好一点。

网友A:
装反了本身就是错误,不要寄希望于产品质量.只要正确使用能通过,质量都应该是合格的.

楼主:
但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这种现象总是两种钽电容的什么区别造成的,总不能说两种是一模一样的材料、结构、工艺,现象就是不一样。

网友A:
研究这个有意义吗?哈哈

楼主:
这就是异常现象,有没有意义要深入了解了这个机理后才知道。也许有一天你发现你以前做试验都过的产品,现在不过了,如早知道就可以早评估风险了。

网友B:
各家的产品,肯定是有工艺差别的
就我来说,装反立马短路 爆掉 电压拉低 的才是好的电容
所以每块板子都要做老化测试

网友C:
钽电容被装反,爆~!
都坏了,而且是不按常理出牌,哪还有资格说什么产品的质量的事呢

网友D:
某次体育比赛110米跨栏跑,刘翔第一个冲到终点,裁判却不判刘翔获得冠军,理由是:刘翔如果倒着跑的话,可能是没有其他人跑的快,并且要求刘翔再和其它运动员倒着跑比赛一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某次体育比赛110米跨栏跑,刘翔第一个冲到终点,裁判却不判刘翔获得冠军,理由是:刘翔如果倒着跑的话,可能 ...

用不用这么内涵的!哈哈!
虽然深究这个问题的意义确实有待商榷,但是楼主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搞研发的人学习的!
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不用这么内涵的!哈哈!
虽然深究这个问题的意义确实有待商榷,但是楼主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我觉得是特 ...

这种刨根问底就和孔乙己研究回字的几种写法一样。

老工程师都会明确告诉LZ,把力气花在这个上面没啥意义,为啥没意义呢?
首先你不是电容厂家,没必要研究这个,你只需要研究如何在厂家规定内如何使用即可。
其次是你研究也不会有啥结果,因为厂家不会提供这些非常态的实验数据,你也不能确定到底采用何种测试标准或者测试方法甚至是测试设备来验证和研究这些问题。

网友F:
不是很清楚

网友G:
错误的操作,就不要说什么质量问题

楼主:
看来大家基本不赞成我花时间去搞懂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产品也是希望装反了很快就坏比较好,总不愿看到到客户手里才坏,那搞不好会死人的。但在应用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现象,说明了这颗料发生了变化,最好还是搞懂,这样才能分析可能发生的风险。

不过我们的产品还真有钽电容反接着用的,那如果很快坏了那也是玩完的。

我是真心的想搞懂,主要是供应商有的能力有限,有的有能力也不一定实话告诉你,只能在这里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H: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

网友I:
看源阻抗、电容内阻、线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