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诠单片机相关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小弟刚刚踏上工作的路途就遇到棘手的问题,关键是不太懂这个芯片到底是怎么去定义I/O口的,师傅让自学一个单片机:伟诠单片机,芯片型号WT51F104

    现在就是不会编程序啊,求高手解答一下问题,小弟不甚感激
师傅的要求是:  四个按键,key1的要求是执行   加1的功能;       key2的要求是执行   减1的功能;      key3的要求是按第一次   左边的数码管闪烁,按第二次右边的数码管闪烁,key1和key2都可以在闪烁的时候能够有作用;      key4的要求是执行key3 调好的数值进行倒计时

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写一个程序,原理图提供给您了,谢谢!
芯片的PDF文档太大,只能去官网上下载了,请高手师傅帮帮忙了,谢谢!

楼主(2013-05-08):
这个是原理图,请高手帮帮忙了

FB[D`~J4S~I(W49~45LA1[P.jpg (231.49 KB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那我问一下楼主,我帮你写了,你的工资给我行不行。怎么现在这种想不劳而获的人这么多。

网友B:
你找个例程看看应该就知道了啊
这个应该是51核的

网友C:
连手册都不想看,建议不要学了

网友D:
搞這個不會編程??:L

网友E:
采用时间轮编程结构,很容易的.我刚搞单片机就是从电子钟开始的,除了你提到的功能外,还有预约,定时,闹钟等功能.你到网上扫一下这篇**:
【二】戒指 320:我的风扇调试经历.它是《我的一次调试经历》有奖征文全集中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手册都不想看,建议不要学了

我这个今天刚刚做好了板子,有两个问题:1、发现数码管亮度很低,是不是三极管接法不正确?
                                      2、两个独立的数码管显示的数值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程序中还有什么错误?

楼主:
#include "ghead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bdata bit         Timer0Flag;
BYTE         OS_Timer_Flag, OS_Timer_cnt;

void main(void)        using 0
{
        #if(ENABLE_RST_PIN == ON)
        rGPIOA_PHN &= ~0x08;
        GPA3_FUN_SLT(FUN_RST);
        #endif
        rWDT_CTL |=0xA0;
        rSYS_CTL &=~0x80;
        rRESET_标志寄存器 |= 0x80;
        Init_OS_Timer0();
        SYS_InitialPort();
    EA=1;

}
void Init_OS_Timer0(void)
{
        TR0 = 0;
#if        1        // mode-1        16bit counter/Timer

        TMOD |= 0x01;
        TL0 = (65536 - 55536) % 256;                                 //  10ms 中断
        TH0 = (65536 - 55536) / 256;
#endif

        TR0=1;
        ET0=1;

        OS_Timer_cnt = 0;
        OS_Timer_Flag = 0;
        Timer0Flag = 0;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f        1        // mode-1        16bit counter/Timer

        TR0 = 0;
        TL0 = (65536 - 55536) % 256;
        TH0 = (65536 - 55536) / 256;
        TR0 = 1;
#endif

        Timer0Flag = 1;
}

void SYS_InitialPort(void)
{        rGPIOA_OEN = 0x00;        // <0/1> : input/ output
        rGPIOB_OEN = 0x00;        // <0/1> : input/ output
        rGPIOC_OEN = 0x00;        // <0/1> : input/ output
    rGPIOA_PHN = 0x00;        // <0/1> : EN /Dis-able pull-high
        rGPIOB_PHN = 0x00;        // <0/1> : EN /Dis-able pull-high
        rGPIOC_PHN = 0x00;        // <0/1> : EN /Dis-able pull-high

}

以上是我今天写的一点点程序,我想把数码管十位和个位显示不同的数值,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這個不會編程??

确实不太会这个,以前接触的是STC或者ARM的,伟诠的第一次接触,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例程看看应该就知道了啊
这个应该是51核的

是51内核的

网友F(2013-06-08):
这个芯片多少钱?

网友G:
       rRESET_标志寄存器 |= 0x80;  这芯片牛B啊,编程的时候还能插入汉字。

大哥,你有过编程经验的,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