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B除了本身资料写的接法外 谁还知道其他接法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8):
遥控玩具吉普车 进化

家里有个小男孩,少不了各种玩具,仅仅遥控吉普车就好几个。
不过说到国内玩具厂家的素质就很伤心,塑料是垃圾塑料,易脆。电路是通路货,勉强可用。电池最窝心,居然是镍铬电池包,几分钟都**不了。
于是有空查查资料,将其模块化化。

1.外壳:去掉花哨配件,修剪毛刺。
2.电池:2节18650串联,远远超过1.2Vx6的镍铬电池包。目前电池的安装位置是个待定,装原位置也行,不过配套的“平衡充”还没选到合适的。暂时绑在车顶在用。
3.电机驱动板:原方案为 8550+8050桥式驱动,三极管没什么电流余量,没散热,易烧。直接改为 L298N 驱动板(淘宝¥20.00+)。
4.遥控部分:原方案为 TX-2B  RX-2B 集成块驱动 8550, 改为直接从IC输出引脚接杜邦线到 L298N模块 IN1 IN2 IN3 IN4。IN1 IN2为一组,控制一个电机,如电机转动方向与遥控方向不一致,则交换 IN1 IN2 即可。
5.原厂遥控部分实际成为一个6线模块(Vcc,Gnd,IN1-4),以后不用玩具车也可以方便改到单片机模块上,还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遥控器,比单片机的遥控模块实用多了。
6.平台有了,接下来考虑上“单片机/蓝牙模块/视频模块”,就可以实现手机遥控小车了,类似小米那个

楼主:
麻烦给传一张RX-2B与L298N的解法呗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