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错误,干扰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08):
项目中用的是232转485的卡,卡还是比较贵的,由于刚开始不熟悉,没用屏蔽双绞线(肠子都悔青了),线用的是普通的24awg的细银线把各个485设备连接在485总线上面,我的通讯距离也不长,最长的距离不超过4m,现在的问题是当挂接的设备达到10个以上的时候会出现通讯错误,发了数据设备没有响应,我没有加终端电阻,请问加一下终端电阻干扰是不是会变小?还是必须换线?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无法改线,现在准备用两个口的隔离的485卡,每个口少接一些设备是不是能够增强抗干扰能力?或者是把目前前端的线搓麻花一样,能否增强抗干扰?给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A: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线太细,导致阻抗太大,使信号严重衰减。我用18号线,普通没有屏蔽的,也没有双绞的,只是在各个节点之间拧了几圈,用9元一个的USB转485,间隔0.5米连接60个没有一点问题,没用终端电阻,通讯方式是主机每隔2秒轮询全部60个节点,总线很忙的,每天工作10小时,稳定工作1个多月了,误码率为0。你的情况不是信号反射引起,加了终端电阻后,通讯能力会更差

用示波器看一下末端的485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线太细,导致阻抗太大,使信号严重衰减。我用18号线,普通没有屏蔽的,也没有双绞的,只 ...

你的意思是说由于线太细,使得负载能力降低了?还是有什么方法改善吗?

网友B:
应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RS485肯定232更好一些啊

网友D:
终端电阻是要加的,但不少232转485的转接器已内含,先要确认,同时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节点较多时网线连接不能使用T型而应该用L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