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3-05-08):
一个简单LED灯板,具体一的就是60颗LED串联,请大家指出不足之处,一块板子,我分成两部分上传的

楼主:
补充一下,线的宽度3MM,

楼主:
再发一个完整的,大小了,请大虾俩指点一下,有那些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干嘛不用贴片的?
你的LED 是直径3mm的?高亮?

网友B:
小交通灯?台灯?:D

楼主:
是LED小台灯/有没有提出不足之处的地方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C:
难道是led灯

楼主:
今天又画了两款,电路一样,60个LED串联的,这两个是贴片的,请大虾们指点下布局和布线如何?多谢.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们,这三款电路板要不要覆铜和加泪滴处理啊

网友D:
挺复杂的,看的眼都花了

网友E:
个人觉得可以加泪滴,铺铜可不必

网友F:
安全间距后,对每个焊盘做覆铜,增加散热能力。

网友G:
串联好还是并联好?

楼主:
多谢大虾们指了,我再改期一下

网友H:
串联 关键你用什么电源驱动?假设Vf为3.2V,60*3.2=192V?高电压低电流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串联 关键你用什么电源驱动?假设Vf为3.2V,60*3.2=192V?高电压低电流驱动?

我感觉也是,LED还是不要用高电压,我不是做LED的,但总感觉不妥。

网友J(2013-06-18):
这么密集,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K:
从PCB上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从原理上来说,最少也要串个限流电阻吧。另外,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应该是在2V左右吧。60个串联,VCC要1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L:
单面板么??
如果是默认的颜色系统的话,貌似铜线和丝印都在toplayer啊,,,这样怎么操作??

网友L:
5mm的插件LED,建议都换成一个方向的,这样工人操作起来方便,像你这样每个角度都有,操作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