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说左边电路速度更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8):
看不出左边电路有什么理由更适合高速应用。
等待高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好: 应该是说左图更适合检测高速脉冲, 不是说电路速度,失误

网友B:
左图为有偏置(光偏)模式:在反偏电压状态下,p-n结结电阻增加、结电容减小,这些均有利于提高光电二极管的高频响应性能。

楼主(点评):
谢谢您的提示! 忘记了结电容和结电阻确实和偏置有关!

网友A:
想来想去,倒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左边运放静态时(没有光脉冲)处于线性区,而右边运放已经饱和。
运放进入饱和再退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若输入脉冲很窄,可能检测不到,即运放尚未退出饱和脉冲已经过去,运放重新进入饱和。

网友C:
信号的建立有关系吧。。。。

网友D:
这是什么书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