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芯片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3-05-08):
74HC595N  4片级联  高电平时候2V低电平也有1V  4片级联驱动点阵用的  我全给高或者低的时候正常是5V,0V  一旦送入我要的字模数据时候就不正常了
比如我送16个1 再送16个0 一共32个  出来的电平就是2V 2V。。。。1V 1V。。。
如果送32个1 则全是4.8V  32个0则是0V

网友A:
很奇怪的现像。
莫非与点阵联接方式有关?
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如图 这是我点阵出来的结果 功能上看起来是成功的   但不该亮的地方仍然微亮 以开始以为是点阵的问题 但后来不接点阵发现了这样的电平问题所以感觉不是LE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现像。
莫非与点阵联接方式有关?
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麻烦看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用595控制的数码管 很多不该亮的段都微微亮 确定程序硬件都没有问题 当是很纠结 最后把595给换了 问题就没有了 之前用的是在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那种595 也可能是595型号的问题吧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

首帖说用74HC595N  4片级联,图中却是74LS595,倒底是哪个?
应该是74HC595,LS系列上拉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用74HC595N  4片级联,图中却是74LS595,倒底是哪个?
应该是74HC595,LS系列上拉电流太小。 ...

我用的是74HC595 因为原理图封装一样,所以就用原理图 实际用的是H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用595控制的数码管 很多不该亮的段都微微亮 确定程序硬件都没有问题 当是很纠结 最 ...

那最后你是用哪种595成功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74HC595 因为原理图封装一样,所以就用原理图 实际用的是HC

你的电原理图中,各LED并没有限流电阻,又据照片看LED是红色,那么74HC595中电流相当大,虽然不至于烧毁,但有可能影响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