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环

楼主(2013-05-08):
现在想做无刷电机转速、电流双闭环,有以下几个问题:
1、是不是速度PID调节器的输出是电流给定值,电流PID调节器的输出时占空比?
2、电流闭环需要检测电流,请问应该检测母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3、如果是相电压,是不是UVW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

网友A:
电流环需要检测相电流,母线电流的检测主要是为了硬件保护,避免软件出错后造成电流过大而损坏H桥的功率管。
检测U、V、W相中的任意二相电流,剩下的一相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