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PCB问题

楼主(2013-05-08):
使用Protel99画PCB,那个机械层有什么用?貌似从来没有用到的一个层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在一些dip封装的器件肚皮下面放一些贴片元件,但是protel会报错,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你问问PCB生产商就知道了

网友B:
PCB各层含义(eagle和protel)
1 Signal layer(信号层)
信号层主要用于布置电路板上的导线.Protel 99 SE提供了32个信号层,包括Top layer(顶层),Bottom layer(底层)和30个MidLayer(中间层).
2 Internal plane layer(内部电源/接地层)
Protel 99 SE提供了16个内部电源层/接地层.该类型的层仅用于多层板,主要用于布置电源线和接地线.我们称双层板,四层板,六层板,一般指信号层和内部电源/接 地层的数目.
3 Mechanical layer(机械层)
Protel 99 SE提供了16个机械层,它一般用于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以及其它的机械信息.这些信息因设计公司或PCB制造厂家的要求 而有所不同.执行菜单命令Design|Mechanical Layer能为电路板设置更多的机械层.另外,机械层可以附加在其它层上一起输出显示.
4 Solder mask layer(阻焊层)
在焊盘以外的各部位涂覆一层涂料,如防焊漆,用于阻止这些部位上锡.阻焊层用于在设计过程中匹配焊盘,是自动产生的.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Solder(顶层)和Bottom Solder(底层)两个阻焊层.
5 Paste mask layer(锡膏防护层)
它和阻焊层的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在机器焊接时对应的表面粘贴式元件的焊盘.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Paste(顶层)和Bottom Paste(底层)两个锡膏防护层.
6 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用于定义在电路板上能够有效放置元件和布线的区域.在该层绘制一个封闭区域作为布线有效区,在该区域外是不能自动布局和布线的.
7 Silkscreen layer(丝印层)
丝印层主要用于放置印制信息,如元件的轮廓和标注,各种注释字符等.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Overlay和Bottom Overlay两个丝印层.一般,各种标注字符都在顶层丝印层,底层丝印层可关闭.
8 Multi layer(多层)
电路板上焊盘和穿透式过孔要穿透整个电路板,与不同的导电图形层建立电气连接关系,因此系统专门设置了一个抽象的层,多层.一般,焊盘与过孔都要设置在多 层上,如果关闭此层,焊盘与过孔就无法显示出来.
9 Drill layer(钻孔层)
钻孔层提供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的钻孔信息(如焊盘,过孔就需要钻孔).Protel 99 SE提供了Drill gride(钻孔指示图)和Drill drawing(钻孔图)两个钻孔层.

Design→Options→System 不要勾选DRC ,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C:
一般做标注和放固定孔位

网友C:
报错没关系的,只是违反了规则,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也不用管它

网友D:
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为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

网友E:
专业专注啊,又学到了。

网友F:
在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 constraint下在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是这样的。

网友G:
机械层定义板子形状的

网友H:
有学到了!

网友I:
由于种种原因,用keep-out layer当做机械层来用也不错啊,反正PCB厂家都能明白。至于那个报错,按一下“T”+“M”就行了。

网友J:
这些小技巧还是蛮有用的,学习了

网友K:
多多实践,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