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滤波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3-05-08):
看了一整晚的书跟论坛,发现对电容的选取,各家有各家的说法,现在最起码发现了5、6条完全不同的公式
C=(0.2~0.25)Io/(8f*ΔV)
RLC>=(3~5)T/2
等等还有很多,有些就说凭经验,例如说额定电流1A就是1000uf,有的说功率多少就用多少uf
求大神说说究竟用什么方法来选取电容

网友A:
如果你想详细的计算  就跟根据纹波电流  纹波电压  以及允许的电容的温升计算

当然很多也都是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详细的计算  就跟根据纹波电流  纹波电压  以及允许的电容的温升计算

当然很多也都是近似 ...

你好,请问有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可以给我参考一下,那电容容量的取值是不是越大越好还是合适最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可以给我参考一下,那电容容量的取值是不是越大越好还是合适最好,谢谢 ...

书上是有公式啊,具体看的要求啊。
要求高的,用4700uF。
不高的话用2200uF也可以。
串电感就更好了

网友C:
看这些公式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其应用条件。。。
表达式不同,无非是考虑的角度不同,考虑的因素不同,具体什么表达式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表达式怎么来的,所以更没有必要去**
从电荷守恒角度:Q=IT=C△U
从能量守恒角度:0.5C(Up²-Ub²)=PT
△U=Up-Ub
不同的拓扑,公式变形的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是有公式啊,具体看的要求啊。
要求高的,用4700uF。
不高的话用2200uF也可以。

书上的公式就是我给出来的第二条,但算出来的结果会很大,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些公式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其应用条件。。。
表达式不同,无非是考虑的角度不同,考虑的因素不同,具 ...

我不是去**,只是现在想自己做一个开关电源,在设计时候不知道应该选取多大的电容值,还望版主指点一二

基本公式都有了,根据具体拓扑去变形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的公式就是我给出来的第二条,但算出来的结果会很大,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啊? ...

电容越大,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肯定不好啊。

网友D:
从输出纹波,成本,温度,使用寿命考虑,有些工业用电源(反激,日本产),30w用到的电容用到了120uf电容!

网友D: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在这个上面!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E:
这个电容应该与频率和电流有关系吧

网友F:
我一般通过纹波电压,ESR计算容值。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系统输出电压的允许纹波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通过纹波电压,ESR计算容值。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系统输出电压的允许纹波参数。 ...

求大神给出求解公式,自己第一次做电源,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公式,谢谢

网友G:
公式算一下,找个差不多的电容先试一下。示波器看看波形,然后在看看是该选大还是选小。电子工程学,大部分是实验的科学,纯粹的理论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D:
按照PI资料,常规选取3uf/1W,山寨货一般选择1uf/1W,或者不到,随着集成IC的技术进步,现在前端整流大电解电容,容量用的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