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基础知识

楼主(2013-05-08):
做DSP最应该懂得57个问题

网友A:
呵呵,老贴子了,不过对初学者很有帮助,鼓励分享。

网友B:
这DSP基础知识资料挺基础,但是值得看看

网友C:
回复谢过LZ的

网友D:
2)对于C3x系列: C3x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C3x系列的DSP的最高速度,5V的为40MHz,3.3V的为75MHz,为保证DSP无等待运行,分别需要外部存储器的速度<25ns和<12ns。建议可以用的存储器有: ROM: AM29F400-70:256K×16,70ns,5V,加入一个等待; AM29LV400-55(SST39VF400):256K×16,55ns,3.3V,加入两个等待(目前没有更快的Flash)。 SRAM: CY7C199-15:32K×8,15ns,5V; CY7C1021-15:64K×16,15ns,5V; CY7C1009-15:128K×8,15ns,5V; 字串4 CY7C1049-15:512K×8,15ns,5V
我在中间看到这么一段话,有点不是很明白。明明说是选择速度小于25NS。。。那后面的器件这么都是大于呢??????
望能解释一下!

楼主:
结贴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对于C3x系列: C3x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C3x系列的DSP的最高速度,5V的为40MHz,3.3V的为75MHz ...

这是无需等待时需要外部存储器的速度<25ns和<12ns

网友E:
比较初级,适用于初学者

网友B:
这DSP基础知识还可以,对于刚接触Dsp的人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