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在线等,电路共地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由左上角的电流源输出交流电流,经过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输入一个电压放大器。理想的情况是,让输出的波形截断负半周,仅仅输出正半部分。我的问题是,在实际中,R5与放大器U1共地,加在R5上的交流电压会不会影响地的电势( 如,当R5上的电压为负时?),从而导致U1的地受到影响?从而影响输出波形?

在线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输入信号会出现负值,这个最好用正负电源供电

影响不影响地电位  跟PCB布局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输入信号会出现负值,这个最好用正负电源供电

影响不影响地电位  跟PCB布局有很大的关系 ...

能不能举例说说PCB的布局如何影响地电位呢?

我就想让输出信号饱和,然后输入到单片机进行采样。

网友B:
伙计,你要用双电源或者单电源对AC信号加直流偏置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你要用双电源或者单电源对AC信号加直流偏置的办法解决

如果我在输入的地方串联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应该也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吧?只不过一部分低压的信号被二极管阻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例说说PCB的布局如何影响地电位呢?

我就想让输出信号饱和,然后输入到单片机进行采样。 ...

比较的复杂啊

你自己看看百度文库里有没有

网友B:
你是要测频率吗?

网友C:
在实际中,R5与放大器U1共地,加在R5上的交流电压会不会影响地的电势.

看样子信号比较弱. 我认为不会, 当然还有可能信号源地线和运放地线直接的干扰电压却不可避免地影响.
这个运放用这么多的电阻, 有很大问题的. 实际应用中可能效果非常差

网友B:
1)你要用双电源,否则信号在零点处会很差
2)输出加二极管再反馈,可去除另一半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测频率吗?

对的,就是让单片机测信号频率。这样可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中,R5与放大器U1共地,加在R5上的交流电压会不会影响地的电势.

看样子信号比较弱. 我认为不会, 当 ...

您是只电阻数量多还是电阻阻值大?我的标号是随意写的。。。还有个R485呢。。
我用大电阻的原因就是单纯为了增加电流源加在R5上获得的电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用的protues,这款软件应该用的人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中,R5与放大器U1共地,加在R5上的交流电压会不会影响地的电势.

看样子信号比较弱. 我认为不会, 当 ...

信号源是电流输出,所以没有接地,只能靠R5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样。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效果好一点?

网友E:
1、不会影响地
2、可以用合适的电阻把电流变为合适的电压。
3、后面不要用反相比例放大,直接接比较器,与0V比较。
4、比较器输入口的负电压用SBD钳位电压保护及电阻限流保护掉即可。
5、如怕误动作可加少量的滞回,这要看信号特性
6、估计你是新手,提醒你比较器输出注意上拉

网友F:
如果是这样放大的话是应该共地,如果你是测频率的话,这完全没有关系,它对地的影响很微弱。
除非你需要精确测量模拟电压值,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分开地回路,使用差分放大,同时你要使用双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会影响地
2、可以用合适的电阻把电流变为合适的电压。
3、后面不要用反相比例放大,直接接比较器,与0 ...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的确是刚刚起步的新手,真心受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这样放大的话是应该共地,如果你是测频率的话,这完全没有关系,它对地的影响很微弱。
除非你需要精 ...

我明白了,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protues,这款软件应该用的人很多吧!

我也是新手,请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