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怎么学

楼主(2013-05-09):
嵌入式内容那么多,学的东西有linux、makefile、shell、硬件电路原理、数据结构、C/C++等那么多东西,该从那方面开

始呢?

网友A:
思路一定要清晰
买一块开发板
一本合适的入门的书
跟随开发板的教材完成以下工作
1、开发环境配置
2、bootloader的相关知识,配置编译
3、Linux内核的配置编译,此时应该具备一些Linux的基础知识,尤其启动/引导/加载部分
4、根文件系统映像的制作
5、下载bootloader,加载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将开发板跑起来
6、这时候就可以找几个简单的程序代码来编译体验以下,可以学驱动和应用的开发,顺便学习makefile及数据结构
7、系统的初始化部分也会用到shell。yun*维的可能shell会用到的比较多。
8、如果想学GUI,就学Qt的移植和开发。
做完这些我认为可以算入门了吧
硬件电路部分就不好说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C语言,在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基础了吧。要不然先去学习C语言和数据结构吧。

同意由入门书籍开始!

网友B:
现在学一下 java 或者object c ,好多公司在搞 “云”

网友C:
现在互联网才是前途,设备只是承载

网友D:
你的问题太宏大了,这里有关于嵌入式linux学习的方法:
    学习步骤如下:
    1、Linux 基础

    安装Linux操作系统
    Linux文件系统
    Linux常用命令
    Linux启动过程详解
    熟悉Linux服务能够独立安装Linux操作系统
    能够熟练使用Linux系统的基本命令
    认识Linux系统的常用服务安装Linux操作系统
    Linux基本命令实践
    设置Linux环境变量
    定制Linux的服务 Shell 编程基础使用vi编辑文件
    使用Emacs编辑文件
    使用其他编辑器

    2、Shell 编程基础
    Shell简介
    认识后台程序
    Bash编程熟悉Linux系统下的编辑环境
    熟悉Linux下的各种Shell
    熟练进行shell编程熟悉vi基本操作
    熟悉Emacs的基本操作
    比较不同shell的区别
    编写一个测试服务器是否连通的shell脚本程序
    编写一个查看进程是否存在的shell脚本程序
    编写一个带有循环语句的shell脚本程序
    3、Linux 下的 C 编程基础
    linux C语言环境概述
    Gcc使用方法
    Gdb调试技术
    Autoconf
    Automake
    Makefile
    代码优化 熟悉Linux系统下的开发环境
    熟悉Gcc编译器
    熟悉Makefile规则编写Hello,World程序
    使用 make命令编译程序
    编写带有一个循环的程序
    调试一个有问题的程序

    4、嵌入式系统开发基础
    嵌入式系统概述
    交叉编译
    配置TFTP服务
    配置NFS服务
    下载Bootloader和内核
    嵌入式Linux应用软件开发流程
    熟悉嵌入式系统概念以及开发流程
    建立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制作cross_gcc工具链
    编译并下载U-boot
    编译并下载Linux内核
    编译并下载Linux应用程序
    嵌入式系统移植
    Linux内核代码
    平台相关代码分析
    ARM平台介绍
    平台移植的关键技术
    移植Linux内核到 ARM平台 了解移植的概念
    能够移植Linux内核移植Linux2.6内核到 ARM9开发板

    5、嵌入式 Linux 下串口通信
    串行I/O的基本概念
    嵌入式Linux应用软件开发流程
    Linux系统的文件和设备
    与文件相关的系统调用
    配置超级终端和MiniCOM 能够熟悉进行串口通信
    熟悉文件I/O 编写串口通信程序
    编写多串口通信程序

    6、嵌入式系统中多进程程序设计
    Linux系统进程概述
    嵌入式系统的进程特点
    进程操作
    守护进程
    相关的系统调用了解Linux系统中进程的概念
    能够编写多进程程序编写多进程程序
    编写一个守护进程程序
    sleep系统调用任务管理、同步与通信 Linux任务概述
    任务调度
    管道
    信号
    共享内存
    任务管理 API 了解Linux系统任务管理机制
    熟悉进程间通信的几种方式
    熟悉嵌入式Linux中的任务间同步与通信
    编写一个简单的管道程序实现文件传输
    编写一个使用共享内存的程序

    7、嵌入式系统中多线程程序设计
    线程的基础知识
    多线程编程方法
    线程应用中的同步问题了解线程的概念
    能够编写简单的多线程程序编写一个多线程程序

    8、嵌入式 Linux 网络编程
    网络基础知识
    嵌入式Linux中TCP/IP网络结构
    socket 编程
    常用 API函数
    分析Ping命令的实现
    基本UDP套接口编程
    许可证管理
    PPP协议
    GPRS 了解嵌入式Linux网络体系结构
    能够进行嵌入式Linux环境下的socket 编程
    熟悉UDP协议、PPP协议
    熟悉GPRS 使用socket 编写代理服务器
    使用socket 编写路由器
    编写许可证服务器
    指出TCP和UDP的优缺点
    编写一个web服务器
    编写一个运行在 ARM平台的网络播放器

    9、GUI 程序开发
    GUI基础
    嵌入式系统GUI类型
    编译QT
    进行QT开发熟悉嵌入式系统常用的GUI
    能够进行QT编程使用QT编写“Hello,World”程序
    调试一个加入信号/槽的实例
    通过重载QWidget 类方法处理事件
    10、Linux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
    设备驱动程序基础知识
    Linux系统的模块
    字符设备驱动分析
    fs_operation结构
    加载驱动程序了解设备驱动程序的概念
    了解Linux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结构
    能够编写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编写Skull驱动
    编写键盘驱动
    编写I/O驱动
    分析一个看门狗驱动程序
    对比Linux2.6内核与2.4内核中字符设备驱动的不同
    Linux 块设备驱动程序块设备驱动程序工作原理
    典型的块设备驱动程序分析
    块设备的读写请求队列了解Linux块设备驱动程序结构
    能够编写简单的块设备驱动程序比较字符设备与块设备的异同
    编写MMC卡驱动程序
    分析一个文件系统
    对比Linux2.6内核与2.4内核中块设备驱动的不同
    原文在这里:http://emb.sunplusedu.com/questions/2012/1217/158.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太宏大了,这里有关于嵌入式linux学习的方法:
    学习步骤如下:
    1、Linux 基础

专家来了,看完你的课程头就有点晕。
这些课程全部学完吗?
请问学完这些课程要多长时间?
是一个老师教课还是多个老师教课?
怎样授课?
课程会深入到什么程度?
学习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说是熟悉掌握?
实际工作中需要用到这么多的知识及技能吗?
需要一个人把全部工作完成吗?
学完这些课程之后就业情况如何?
假设以上所列全部掌握,年薪不低于多少?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家来了,看完你的课程头就有点晕。
这些课程全部学完吗?
请问学完这些课程要多长时间?

没什么鸟用, 都是些基本操作,轻轻一百度就都有了。 学过linux的都会涉及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鸟用, 都是些基本操作,轻轻一百度就都有了。 学过linux的都会涉及到。 ...

谢谢!
可能我想多了。培训应该有一两个项目来进行实际操作,将所学融会贯通吧!
如果度娘都可以把人教好了,那就很有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可能我想多了。培训应该有一两个项目来进行实际操作,将所学融会贯通吧!
如果度娘都可以把人教好 ...

你难道没发现培训哥的帖子中一大部分内容就是装几个工具吗?  后面几个也就是弄几个控制台测试程序。
没深入,没深入啊 。 像那样走一遍或许连门都没摸到。 我说错了吗?

网友E(2013-07-18):
貌似深入的部分不多,本人小白,欢迎拍砖

网友F:
个人觉得
现在大部分都是教一些基本操作,甚至连入门都算不上吧……
大致上也就是操作流程什么的都晓得了,但是真正的每一步里面的具体的知识都没怎么仔细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