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CQ系列芯片?

楼主(2013-05-09):
(无正文)

网友A: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而HCT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5V~5.5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 ...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A:
没用过74ACQ系列的,不过刚看了一下,似乎只有飞兆半导体有这种命名的芯片,没看到其他厂家的